来讨一个能够控制多路强电输出的电路或者器件

楼主(2013-08-21):
现在的困惑是这样子的:我有32个节能灯泡,而且要求我的电路板要足够小,有没有一个电路或者器件能够实现控制端一旦有信号,输出端就可以将32个灯泡的火线导通,而且一旦控制端没有信号32个灯泡全部熄灭,而且不能为了节省空间32个灯泡的火线并接在一起。我知道如果使用继电器可以来控制,但是空间有限,每一路都给一个继电器的话32个放不下。求解。。。。

网友A:
为什么“不能为了节省空间32个灯泡的火线并接在一起”?

网友B:
那就零线并一起

网友B:
用MOS管三极管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能为了节省空间32个灯泡的火线并接在一起”?

主要是现场工作情况的限制,因为还有其他一种运行状态就是,同样使用这32个灯泡,但实际运行却是不能同时点亮的,所以他们的火线不能并接在一起,那样的话另一种运行状态的控制电路就无法实现分别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MOS管三极管也行

那是什么型号的才能作为强电的控制开关呢,给推荐个吧。我还没有接触过呢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现场工作情况的限制,因为还有其他一种运行状态就是,同样使用这32个灯泡,但实际运行却是不能同时 ...

那么可以考虑用双向晶闸管,价格较低且控制容易,动作比继电器快。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什么型号的才能作为强电的控制开关呢,给推荐个吧。我还没有接触过呢哈 ...

7 楼说的可以考虑
要别人推荐,你先告诉别人你的东西是什么(电流电压功率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PhotoMOS如何?

恩,学习了,这个的确有用,现在想出来另外一个思路解决这个问题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7 楼说的可以考虑
要别人推荐,你先告诉别人你的东西是什么(电流电压功率等等) ...

哦,谢谢你们啊,那个问题解决了,换了一个思路,之前出现问题一两句也说不清,主要原因是可控硅的输出端一旦有电,即使输入端没电控制端会带电,影响了我对电路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