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入端保护电路

楼主(2013-08-21):
请问,D2那里的电位仿真结果是接近0,不应该是0.6V吗?二极管D2钳位。
“VD1,VD2将集成运放反向输入端电压钳位在±Uf,Uf为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书上看到这样一句话!
Uf是0.6V啊。

网友A:
此仿真图中运放工作于线性放大状态,故适用“虚短”,两输入端之间仅数mV的失调电压,二极管不可能导通。
既然二极管未导通,当然两端电压不是0.6V。
只有输入信号大到运放输出“跟不上”,运放不是线性放大工作状态,“虚短”不再适用时,二极管才可能导通。二极管导通后,管压降接近0.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仿真图中运放工作于线性放大状态,故适用“虚短”,两输入端之间仅数mV的失调电压,二极管不可能导通。
...

谢谢!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