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JLINK下载程序,但检测不到CPU是怎回事?

楼主(2013-08-21):
首次使用STM32芯片,用JLINK下载程序,但检测不到CPU是怎回事?JTAG引脚连线已检测无误.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是用4线SWJ的方法。V3.3、SWDIO、SWCLK、GND.
用标准的JTAG占空间且麻烦。

网友B:
是否供电?线路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C:
最好不是自己设计的板,拿别人确定没有问题的板先试试。

网友D:
有什么提示不?一般下载不了都有所提示的。

网友E:
1、电源供电芯片,3.3V正常?
2、CPU工作起来了吗?比如晶振正常?
3、之前是否有程序使得CPU进入休眠或待机状态?(ISP一下就好了)

如果检测过JTAG引脚了,那应该没有其他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