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是不是我DSP芯片的FLASH坏了?

楼主(2013-08-21):
调试程序,程序可烧写,但运行表现不正常,仿真则提示“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40.Please verify target memory and memory map”。CMD文件是没错的,我的所有程序烧写调试都用这个CMD文件,以前用时从没出现这种错误。这种情况是不是我DSP芯片的FLASH坏了?

网友A:
可烧写就说明flash没有问题

网友B:
看看仿真的配置对么

网友C:
是不是配置问题

网友D:
先写,后读,再检查。逐一排查一下吧,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A:
仿真提示的错误  应该是CMD文件有问题   不会加入了flash.cmd吧
楼主解决了记得给大家分享

网友E:
flash初始化不正确?

网友F:
程序仿真能通过不代表没有问题,也有可能楼主的程序存在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