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如何消除这种按键的干扰

楼主(2013-08-21):
C8051F340单片机,按键一端通过HC245接单片机IO口,另一端接地,由于IO口不够用,所以用多片245和HC138扩了一下。

现在问题是:开机后,不操作机器,有几个按键会偶尔收到干扰信号,导致单片机误操作。
我把和键盘接口的排线拔了就不会了,说明确实是按键口没有按下的情况下也产生了低电平,导致单片机误操作。
系统没有什么大负载,一个小步进电机和小同步电机,并且不操作机器时,都是不工作的。
系统电源买的现成的开关电源。

请问干扰的可能来源?或者如何消除呢?

测试的时候,把按键面板拆下机器,放到一边,连接线仍然连着的话,只测试了10多分钟,没有发生误操作。但后来装上去后,重新开机,也就两三分钟又单片机又出现误操作。

网友A:
在程序里面再加个按键判断程序吧

网友B:
按键不去抖动处理的,去抖动处理后,干扰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C:
按键可以并一个电容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键不去抖动处理的,去抖动处理后,干扰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

已经加了软件去抖了,干扰的低电平应该是时间太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键可以并一个电容滤波...

请教一下,按键已经有了一个10K的上拉电阻,并多大的滤波电容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按键已经有了一个10K的上拉电阻,并多大的滤波电容呢?

好像是102的电容...

网友D:
按键永远都是热闹的话题
顶个

网友E:
干扰源可能是开关电源,把10K上拉电阻换成1K。如果不是矩阵键盘的话,每个按键输入都加个100K、0.1uF的RC滤波,抗干扰很好,都不用软件去抖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干扰源可能是开关电源,把10K上拉电阻换成1K。如果不是矩阵键盘的话,每个按键输入都加个100K、0.1uF的RC滤 ...

100K和104电容和按键并联滤波?

网友F:
硬件上 滤波电容,,软件上去抖

网友G:
"如果不是矩阵键盘的话,每个按键输入都加个100K、0.1uF的RC滤波,抗干扰很好,都不用软件去抖" ,受教了

网友H:
电容用104的,给接个下拉或者上拉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干扰源可能是开关电源,把10K上拉电阻换成1K。如果不是矩阵键盘的话,每个按键输入都加个100K、0.1uF的RC滤 ...

矩阵键盘的话呢

网友J:
受教了..明天上班去试下.

网友K(2016-03-23):
挖墓
矩阵的话是不是在矩阵输入这几个脚上加RC并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