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PS43060芯片组成的升压电路如何控制功率

楼主(2013-08-21):
我想用4节磷酸铁锂电池组成一个升压电路,由于铁锂电池输出的电流有限,想控制整体输出的功率,请问一般使用什么方法控制?谢谢

网友A:
通过限流器。

网友A:
通过一个mosfet试试的。

网友B:
开关电源芯片都有过流保护功能的.
就拿  TPS43060 来说.
参考设计上的 Rsensor 就是个电流检测和保护的.

网友C:
仔细研究研究技术手册   应该是可以的   另外   你看看你能不能将输出电压提高点  这样  电流可以小一点

网友C:
不知道你的电路用在哪里   如果感觉功率不够  可以换一个功率比较大的芯片   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一个mosfet试试的。

感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研究研究技术手册   应该是可以的   另外   你看看你能不能将输出电压提高点  这样  电流可以小一点  ...

十分感谢!我的电压已经不能提高了,用电器也有要求的。不过我不明白的是功率一定了即使提高输出电压对于Iin也没什么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的电路用在哪里   如果感觉功率不够  可以换一个功率比较大的芯片   试一试  ...

不是芯片功率不够,而是我的电池不给力= =~谢谢!

网友D:
整个整流用pwm控制不过你得费点事

网友C:
你是怎样实现的   楼主   我想学一学   能否将你思路   以及电路共享一下呢   楼主

网友E:
应该还是在那个电流检测电阻上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