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 .cmd rts430x.lib 问题

楼主(2013-08-21):
开始在CCE 版本编译没问题  用了很久  现在将将CCE3.1 中的工程导入到CCS5.4中!
提示:error: cannot find file "rts430x.lib"

"C:/ti/ccsv5/tools/compiler/msp430_4.1.5/bin/cl430" --symdebug:dwarf --silicon_version=mspx --printf_support=full -z --reread_libs --use_hw_mpy=F5 --warn_sections --library="rts430x.lib" --search_path="C:/ti/ccsv5/tools/compiler/msp430_4.1.5/lib" --search_path="C:/ti/ccsv5/tools/compiler/msp430_4.1.5/include" --search_path="C:/ti/ccsv5/ccs_base/msp430/include" --rom_model --heap_size=80 --stack_size=80 -o "HelixinCentral.out"  "./Display/Uart.obj" "./Display/OSAL_Memory.obj" "./Display/MSP430_widget.obj" "./Display/MSP430_title.obj" "./Display/LevelSetup.obj" "./Display/Dwin_command.obj" "./Display/Display_manager.obj" "./uca1uart.obj" "./uca0uart.obj" "./main.obj" "./clock.obj" "./TimerB.obj" "./TimerA.obj" "./SVS.obj" "./InforFlash.obj" "./IOControl.obj" "./IO.obj" "./CentralCommon.obj" "./CC1100.obj" "./ADC.obj" "../lnk_msp430f5438.cmd"
<Linking>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UCA0BRW_H   ./uca0uart.obj
UCA0BRW_L   ./uca0uart.obj

原工程中的CCE3.1 lnk_msp430f5438.cmd 是否需要改为CCS5.4中的lnk_msp430f5438.cmd?

网友A:
建议楼主还是在CCS5.4中重新建立工程吧
CCE3.1和CCS5.4差异有点大,配置上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A: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楼主直接导入ccs3.1版本的就行。

网友B:
建议楼主将3.1版本的发在网上,让大家帮你测试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将3.1版本的发在网上,让大家帮你测试一下的。

需要改点配置  把.cmd文件换掉 换成CCS的.cmd文件
              还要把rts430x.lib 路径改成绝对路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需要改点配置  把.cmd文件换掉 换成CCS的.cmd文件
              还要把rts430x.lib 路径改成绝对路径 ...

谢谢回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