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下面的电路,怎么去分析?

楼主(2013-08-21):
碰到了这个不熟悉的电路,应该是选频作用吧,请问该怎么去分析和计算啊??感觉有些无从下手, CONNECT是网络标号。请教了。

网友A:
LC 180度移相网络

楼主:
哪里可以找打答案吗?

网友B:
C28比较大,可以认为是隔直的。
L2/C38是LC低通滤波。

网友C:
选某一频率通过。可以计算。
也可以仿真解决。

网友D:
你确定L2是电感吗,怎么没有电感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L2是电感吗,怎么没有电感值啊

101K即101u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