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陷波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8-21):
所谓陷波器,无非是带宽较窄的带阻滤波器。
不一定由LC谐振回路构成,也可能由其它元件例如RC构成。

“1MHZ的信号是容易通过陷波器呢还是不容易通过?”
顾名思义,1MHz信号是“陷”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陷波器,无非是带宽较窄的带阻滤波器。
不一定由LC谐振回路构成,也可能由其它元件例如RC构成。

请问版主,有人说陷波器对于谐振频率点阻抗最大,是这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版主,有人说陷波器对于谐振频率点阻抗最大,是这样吗?

最好是就具体电路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就具体电路分析。

好吧。谢谢版主!!!

网友B:
按字面理解:陷波器——陷:陷阱也!——对于特定的频率的波,它就是个陷阱。还能通过吗?对于串联模式来说,“陷阱”的阻抗很大,阻碍该频率信号通过。对于并联模式来说,“陷阱”的阻抗很小,让该信号掉进“陷阱”里(短路该信号),同样达到阻碍该信号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