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AD844电流镜设计压控电流源

楼主(2013-08-21):
首先简介一下AD844,其中TZ(6)引脚输出与IN-(2)相同的电流,输出电流值大小为输入V1/R2。本图电流幅值即为5V/500=10mA。附件附上AD844的datasheet,非常感谢!

大致明白该功能之后,请看第二幅图像,第二幅图中讲“A2作为直流反馈使得输出电压Uout的残余直流分量为0”这句话我不太明白,A2为电压跟随器,电容把输出的交流电压给送入地了嘛,那个残余直流分量是怎么回事,求各位好汉解释,十分感谢!

网友A:
6脚是高阻抗端,可外接补偿电容。静态时应为中点电位0,但在失配和温度影响下会引起O点漂移,这个漂移电压通过A2跟随反馈入A1的反相端从而调整其直流工作点,使V+和V_尽可能的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6脚是高阻抗端,可外接补偿电容。静态时应为中点电位0,但在失配和温度影响下会引起O点漂移,这个漂移电压 ...

谢谢您的回答,您说的6脚是那个TZ引脚吗?在哪里能看到6脚是高阻抗端啊?
还有您能不能把后面的话说的更通俗一点啊:D 我有点小白 谢谢啊

网友A:
内部电路和你的原理图管脚不兼容啊,内部TZ是5脚,你的原理图是6,有点糊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电路和你的原理图管脚不兼容啊,内部TZ是5脚,你的原理图是6,有点糊涂了,
...

哈哈 网上下下来的模型就这样,你就说功能引脚就行 别说数字标号了

网友B:
关于ADI公司的技术问题,建议坛友们可以前往ADI中文技术论坛 探讨,我在那边发了问题,很快就得到他们公司技术人员的解答,关键是解答的会比较准确。,小弟再分享一个ADI论坛里有趣的内容给大家:解读微博上疯传的(FFT)傅立叶变换的动态图 很形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ADI公司的技术问题,建议坛友们可以前往ADI中文技术论坛 探讨,我在那边发了问题,很快就得到他们公司 ...

太感谢了 可算是发现捷径了 授人以渔呀 感谢感谢

网友C(2016-10-06):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 可算是发现捷径了 授人以渔呀 感谢感谢

呢好,请问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过程是怎样的吗?就是各个节点电压,电流分析,以及out接的电阻是干嘛的

网友D(2022-05-12):
A1,A2两个运放芯片,有什么要求没有,楼主贴贴可以说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