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 5系列和6系列的LPMx.5低功耗模式

楼主(2013-08-21):
请问各位大大是否有使用过MSP430 5系列和6系列的LPMx.5低功耗模式?能否拜读一下你们的程序作为参考?
我用的是MSP430 F5438A的板子,想实现LPM3.5低功耗模式,用RTC闹钟唤醒。
据TI官网的参考手册提供的方法,设置LPMx.5低功耗模式的顺序应该是:
(1)所有I/O选为通用I/O;
(2)使能RTC;
(3)关闭XT1CLK和XT2CLK;
(4)置位PMMREGOFF=1以及LPM4 status register bits。
但是我遇到的问题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将PMMREGOFF置位为1,即该位一直是0。
请问各位大大这是什么问题?或者能否拜读一下你们的程序?无比感谢你们的帮助!!!

楼主:
请求帮助~~~

楼主:
有哪位大大对这方面研究过吗~~~

网友A:
对PMMREGOFF操作之前,要先打开PMM寄存器
PMMCTL0_H = PMMPW_H;                      // Open PMM Registers for write and set

网友A:
另外,我没见过直接对PMMREGOFF付数值1的,一般是这样操作的:PMMCTL0_L |= PMMREGOFF,或者PMMCTL0_L |= ~PMMREGOFF

网友B:
这个Ti的官方应该有参考代码的吧,,我一般的都是参考官方代码的来做开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PMMREGOFF操作之前,要先打开PMM寄存器
PMMCTL0_H = PMMPW_H;                      // Open PMM Registe ...

谢谢,我再试试~

网友C:
有高手;  我来学习的;

网友D:
5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