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求助

楼主(2013-08-21):
这是一个什么电源?曾在几个家电维修论坛发过贴,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方波发生器,有人说是线性稳压电源,也有人说是开关电源。本人的理解是:这是一个线性稳压电源。358是双运放,这里作为比较器来用,比较器的工作方式是,当正端电压高于负端时,输出端高电平,当正端低于负端时,输出端低电平。这个电路是12.3V输出吧?358的用电电压也就正负15V,R613\623是启动电阻,当358进入正常工作模式后,输出电压是不可能高于稳压管ZD601\602的电压的。请各位帮忙看一下,我的分析对吗?现在正负电压输出正负19V(已经断开所有负载)。查过电路却找不到坏件,曾代换过Q603\604,ZD601\602\603\LM358。请问我的分析对吗?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线性稳压。
358就是误差放大,不是做比较器。
输出电压大小不是有电位器调吗。

网友A:
R623 R613连接显然有问题,轻载或空载本来就没办法稳压。

楼主:
听两位大师的说明,我似乎有了一点理解。358是误差放大,那么,电位器就能起作用了,调整电位器,可以改变Q603的输出电压,358的5脚同时取样于正负12V,这样就可以改变Q604的输出电压了。谢谢两位指教。还有一个问题不是很懂,358资料上说正负16V,但正负23V下还能正常工作 ?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听两位大师的说明,我似乎有了一点理解。358是误差放大,那么,电位器就能起作用了,调整电位器,可以改变Q ...

请仔细看图,358的供电是接在输出的+—12V上的。

网友C:
那就当电源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