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的protel出问题了, 放置元件时,元件的下方总是有星号

楼主(2013-08-21):
画protel原理图时,每次放置元件后面都会出现好多"  *  "星号,双击看属性是元件的的描述,求大神解答

楼主:
用公司的电脑就出现这种问题,用自己的电脑就不会,现在也没办法截图,还望大神能解答疑惑,肯定是设置有问题

网友A:
双击元器件,弹出属性框,里面有元器件名和元器件值两项,可能不是这两个。看一下,将*删除或者不显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击元器件,弹出属性框,里面有元器件名和元器件值两项,可能不是这两个。看一下,将*删除或者不显示就可 ...

早就试过,没用

网友B(2013-11-25):
楼上解决了吗,我这两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软件装了n遍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