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推挽电路新手求指导

楼主:
如图所示
开关管并联作用是什么?
高速二极管V385、V386在电路工作过程中的作用?
840MOS管D极是如何实现下图品字波形的?
新手求指导,有没有描述清楚的我后面再补充,谢谢!

网友A(2013-08-21):
两管并联是为了能够输出更大电流。其实没有必要,现在的MOS管电流容量比IRF840的2倍大得多,导通电阻也小。

两支二极管和C76、R245R246构成所谓RCD吸收回路,用于吸收MOS管在关断瞬间漏极的电压尖峰。该电压尖峰是变压器两半个初级之间存在漏感而产生的。

“如何实现下图品字波形的?”
脉冲的宽度全靠门极控制。图中看得很清楚,门极脉冲与漏极电流对应。两路管子均无门极信号时,四支管子均关断,即图中漏极电压正向和负向脉冲之间的水平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