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2-15VDC转DC4V-5V ADJ的高效率的电源模块

楼主(2013-08-21):
求12-15VDC转DC4V-5V ADJ的高效率的电源模块,在100mA以下要求达到80%以上的效率,请那位推建个来用了,谢谢。

网友A:
干嘛不用LDO呢?

网友B:
不用模块,带轻载高效的dc-dc ic做就很简单
如TI的TPS54225~54229\54325~54329中带ECO功能的就可以(测试过TPS54329E,轻载效率非常不错,12V转5V/0.1A效率可以92%以上)
还有MPS的MP1494~MP1499(是我测试过的同类芯片中满载效率最高的,12V转5V/0.1A效率可以92%以上,12V转5V/2A效率可以到95%以上)

楼主:
TPS54329e 你们现在有用吗?我看了一下资料还可以,不过没有看到讲到效率是否能达到93%的效率还得试一下才知道,非常你的回复,回复对我帮助很大,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干嘛不用LDO呢?

LDO怎么保证楼主的80%效率呢?

看贴不仔细,打屁股。

网友C:
看看金升阳等有没有这样的DCDC成品模块。

如果没有,那就自己设计吧。

80%的效率要求并不算高,自己做也是较容易的。

网友B:
在100mA以上做到80%容易,在100mA以下做到80%可不容易。如果要求满载输出在1~2A,那没太多芯片能做到100mA以下做到80%的;特别是几个mA~十几个mA也要做到80%的几乎没几个片子。

网友D:
同步整流,你看看小日本那些模块,自己仿制一个

楼主(2013-09-27):
引用 网友B:
不用模块,带轻载高效的dc-dc ic做就很简单
如TI的TPS54225~54229\54325~54329中带ECO功能的就可以(测试过 ...

你好!谢谢介绍这个芯片给我用效率真的很牛,可惜静态电流太大了没接任何都有20mA,EN控制脚我是直接串个电阻接输入电源的,现在空载也有20mA的功耗,如果这样算的话100mA内效率很低了,请问题是什么原因呢?可以帮忙争析一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金升阳等有没有这样的DCDC成品模块。

如果没有,那就自己设计吧。

好,谢谢哥们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介绍这个芯片给我用效率真的很牛,可惜静态电流太大了没接任何都有20mA,EN控制脚我是直接串个 ...

我测试的结果:
TPS54329E,静态电流0.6420mA(12V输入,5V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测试的结果:
TPS54329E,静态电流0.6420mA(12V输入,5V输出)

是吗?你用的是正口的还是国产的呢?我现在就是觉得静态电流太大呢!EN启动时,你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到0.6mA,可以教我一下吗?谢谢

网友B:
TI的。
不需要方法,芯片正常工作静态电流就在1mA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