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解码问题没思路,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点子

楼主(2013-08-21):
一般红外码是由带38K载波的,而红外一体接收头接收到的数据是经常处理的高低电平,我想得到的不仅仅要它的高低电平还要有他的载波,用单个红外接收头可以接收到没有经常处理的带杂波的波形。可以通过软件来分离载波和高低电平了,但这个怎么实现却难道我了。还有接收头的电路图也不知道怎么画,求大神指点,求思路???

网友A:
有简单方案何必要整的那么复杂呢,你要用数字方法当然也是可以的。使用fft就可以知道载波的频率了。然后在过滤波器去除载波部分,剩下的不就信号部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简单方案何必要整的那么复杂呢,你要用数字方法当然也是可以的。使用fft就可以知道载波的频率了。然后在过 ...

我这里没有用到数字的方法把,我是用单片机的定时器去采集载波和信号的,但电路是硬伤,没想明白电路。ffth很多高手也说可以,但我也不太懂这些算法的东西,所以也不会考虑的。大侠说有简单的方案,这个是什么呢,求指点

网友B:
用stm32f103就能搞定,72M主频,只是前端放**烦,对找个熟悉模拟电路的做。得有AGC,自动增益控制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里没有用到数字的方法把,我是用单片机的定时器去采集载波和信号的,但电路是硬伤,没想明白电路。ff ...

用定时器去采集载波和信号,如何采?
能否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定时器去采集载波和信号,如何采?
能否告知?

这是单片机的用户手册,这里说可以用定时器去捕获和采集载波,但具体设置什么的我还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tm32f103就能搞定,72M主频,只是前端放**烦,对找个熟悉模拟电路的做。得有AGC,自动增益控制电路。 ...

恩恩  电路是硬伤,伤不起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单片机的用户手册,这里说可以用定时器去捕获和采集载波,但具体设置什么的我还不是很清楚
...

你这是什么单片机?一般带红外接口的只能用于数据通信,而不能用于遥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什么单片机?一般带红外接口的只能用于数据通信,而不能用于遥控。

STC的应该就带吧,记得上学的时候玩过遥控开发板,就一个A315的接收头 E G VCC,可以接受遥控信号,而且能识别 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