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不报错

楼主(2013-08-22):
各位大侠,小弟画完原理图用DRC检测,命名两个电阻之间多了一条导向么有删除造成短路,但是DRC检测居然不报错,是有哪个选项没有选中吗?还是就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A:
占个沙发,期待楼下给出正确的答案!我觉得可能是软件问题

网友B:
电气和物理连接都勾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