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内部AD问题

楼主(2013-08-22):
最近把2812的内部自带AD学习了一下,测试一节电池的输出电压,用示波器测试结果为1.39V,理论计算转换后结果为1897.35!用板子自带程序测试后,结果在1850到1990之间。我觉得测试结果是对的!那天老师看到了,一听转换后的数值,直接就说不对,怎么可能到1800多呢,你做的不对!问我转换参考电平是多少,我说是0V,老师说那你更不对了,要是0V你就不可能测出来!测试时时按照板子说明来接线的,我看电路图上的ADCREFP\ADCREFM接了个电容后直接接地了,ADCL0接地---这不是转换参考电平吗?高手来解释一下!老师批了我好久了,我觉得我这没什么问题啊·····求高手来啊

网友A:
我个人觉得没什么问题   你可以直接转换为电压值给他说啊   1800/4096*3.0

网友B:
1897.35*3/4096不就正好等于1.39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觉得没什么问题   你可以直接转换为电压值给他说啊   1800/4096*3.0

是将IO口获得的电压信号与基准电压(如VCC或者其他参考源)做比较,得出一个数字量。测量的结果精度取决于你AD的位数! 上述所指的“如VCC或者其他参考源”不能是0V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97.35*3/4096不就正好等于1.39V吗?

是啊   其实老师问的也对着呢,这个AD转换的基准电压时多少呢?引脚ADCREFP和ADCREFM均通过电容接地,即ADC参考电压输出为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   其实老师问的也对着呢,这个AD转换的基准电压时多少呢?引脚ADCREFP和ADCREFM均通过电容接地,即A ...

你可以看看版主分享的一本书https://bbs.21ic.com/icview-587149-1-1.html
里面有讲内部AD采样的问题

网友C:
ADCREFP和ADCREFM分别对应2V和1V,可能你和你老师的理解不同吧,不过计算结果倒是正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看看版主分享的一本书https://bbs.21ic.com/icview-587149-1-1.html
里面有讲内部AD采样的问题 ...

呵呵  谢谢你的支持和推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ADCREFP和ADCREFM分别对应2V和1V,可能你和你老师的理解不同吧,不过计算结果倒是正确的 ...

这个他都说了  隔电容接地了
为什么是2v和1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CREFP和ADCREFM分别对应2V和1V,可能你和你老师的理解不同吧,不过计算结果倒是正确的 ...

目前我都不明白这两个引脚是做什么的,说是参考输出,但却接地了 那不就是0V了吗

网友D:
两路参考电压(这俩电压是经过测量精确的)接入ADC采样输入的两个通道,通过采样结果计算增益和偏移的,当然参考电压的数值可以由自己在0-3V之间选,只要你知道它们的精确值就行了。书上说的2V和1V是DSP输入的5V电源经过稳压管转3V再分压而来,不同板子不一定有这个模块这个固定的参考电压吧,我个人这样以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两路参考电压(这俩电压是经过测量精确的)接入ADC采样输入的两个通道,通过采样结果计算增益和偏移的,当 ...

解释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路参考电压(这俩电压是经过测量精确的)接入ADC采样输入的两个通道,通过采样结果计算增益和偏移的,当 ...

说的很精彩,但是还没明白,到底转换参考电压是多少?参考电压引脚是哪一个呢?一般的AD准换芯片都有参考电压,有个正负参考!2812这个有两个ADCREFM和ADCREFP,而且是输出参考电压,何谓输出参考电压呢···不明白!高手继续····谢谢

网友E:
各位,虽然没做过F2812,但网上看了datasheet。ADCREFM和ADCREFP是输入参考电压,接地表示参考电压为内部基准。如果接外部基准2v和1v,稳定的话,电压ADCREFP、ADCREFM的精度确定总体精度。计算公式采样电压=采样值×3/4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