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运放供正负15V电源,该用什么芯片?

楼主(2013-08-22):
求助各路大神,大神救救我

网友A:
说的不清楚。
是运放,还是电源啊?
运放的话,看工作电压范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不清楚。
是运放,还是电源啊?
运放的话,看工作电压范围啊

:lol为AD823供正负电源

网友B:
LM317加元件可以搭一个电路

网友C:
XC9519,我还有一个DEMO。哈哈

网友D:
至少得告诉别人你现在是什么条件想干什么吧?要不然别人该告诉你什么?

网友E:
看你信号的要求吧,对噪声,我反正是用的线性稳压。用开关式的采样跳动较大。

网友F:
78,79系列的呗

网友G:
楼主的问题需要再详细些

网友H:
难道是稳压芯片?

网友I:
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我在淘宝找到一种线性稳压模块,用着挺方便的。你淘宝下“INOUT 线性稳压电源模块“。
单电压、双电压输出都有,5V、12V、15V都有。

网友J:
便宜点的用MC34063搭buck-boost电压反转电路,再加一级线性稳压芯片,得到-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