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单片机SCI和ECT问题

楼主(2013-08-22):
查头文件里SCI0中断变量名是20,可是编程却不行,改成21就好用了,硬件用的是SCI0,这是什么原因?
ECT中断变量名是8,可是我改了半天也用不了,这会是什么问题啊?
在主程序中,当我不加ECT时,串口可以正常工作,可是一加ECT初始化,串口就工作不正常了!
谢谢各位

网友A(2016-05-03):
void main(void) {
  DisableInterrupts;
  INIT_PLL();
  initialize_ect();
  INIT_SCI1();
  INIT_485();
  LEDCPU_dir=1;
  LEDCPU=0;
  EnableInterrupts;

  for(;;)
  {
     delay1ms(500);
     for(k=0;k<8;k++)
         SCI1_send(dat_send[k]);
     LEDCPU=~LEDCPU;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