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看一下这个开关电源的图

楼主(2013-08-22):
各位大神,请帮小弟分析一下 图纸中 T2 和Q1 Q3 ,Q4 Q5 的作用,因项目需要,抄了一个图。图中in+ IN- 为直流输入,T1和Q2为主变和主开关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楼主:
这个是T2 及三极管部分 放大了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A:
可不可以问一下,为什么原理图可以画的这么丑,这么杂乱无章。。。
把原理图好好整流一下,来个完整的。还有既然是抄的图,肯定知道是干什么的吧,要实现神马功能。。。

楼主: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k5Mjk1fDY4NDAwZjMwfDE3NjQxMTM2NjF8MHw%3D 这是一个DC/DC 的 模块,输入直流250V 输出直流14V/8A,抄板是因为他的功率密度较高,自己做,达不到这个功率密度。采用1377B 电流型控制,限于图的大小。配套电路我没有画出来,T1 的34脚经过处理(未画)作为1377B的VCC ,相关的反馈信号和标准应用差别不大。K4013作为主开关,配套RCD 吸收。T2 和Q2 不知作何作用。其中T2的原边是0.1MM*200*1T股。 副边为0.2MM*1*300T .特别困惑于此,请大神帮忙

楼主:
先发个,别沉掉了

楼主:
就没有那个兄弟 帮忙看一下吗

网友B:
Q1源极接哪了? 悬空的?

网友B:
感觉Q1是整流管....同步整流
你的电路可能抄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Q1是整流管....同步整流
你的电路可能抄的不对....

Q1 不是整流,确定就是IXF110N 15的MOS 管,110A,150V的,不是整流管,另外在截图时 搞丢了一根线.Q1 源极是到 OUT- 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Q1 不是整流,确定就是IXF110N 15的MOS 管,110A,150V的,不是整流管,另外在截图时 搞丢了一根线.Q1 源 ...

我还是感觉Q1是同步整流管.
T2是电流检测,同时也产生Q1的栅极驱动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感觉Q1是同步整流管.
T2是电流检测,同时也产生Q1的栅极驱动信号.

您说的不错 ,T2 是电流检测,确定无疑,副边是0.31*1*300T,原边是一股粗线,但是他为什么要用MOS管来做同步整流啊,这个怎么实现同步整流啊,不解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说的不错 ,T2 是电流检测,确定无疑,副边是0.31*1*300T,原边是一股粗线,但是他为什么要用MOS管来做 ...

Q1里面还有个体二极管的,二极管导通产生电流,通过T2产生驱动信号到Q1栅极,其实也挺简单的.
不过你的电路似乎抄的不对.....

网友B:
同步整流,在输出电压不高的情况下对效率改进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步整流,在输出电压不高的情况下对效率改进明显.

谢谢,我朝这个这个方向去思考 ,谢谢,很给力 ,不知道这么结贴的 ,我在分配分数,每次都说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