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三极管做开关问题

楼主(2013-08-22):
这里用两个三极管,做开关有什么作用吗?

网友A:
没加输入信号时,Q3截止,Q4饱和导通,此时输出低电平。
加输入信号时,Q3饱和导通,导致Q4基极电压下降,Q4截止,输出为高电平。

网友B:
一个是倒反相,2个就同相了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 有的时候一个三极管就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用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倒反相,2个就同相了

谢谢!
非要同向吗?

网友D:
能不能在射极取  不就同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加输入信号时,Q3截止,Q4饱和导通,此时输出低电平。
加输入信号时,Q3饱和导通,导致Q4基极电压下降,Q ...

谢谢!
只用一个三极管可不可以呢?

网友A:
3楼已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