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稳压输出与非稳压输出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3-08-22):
(无正文)

网友A:
稳压产品与非稳压的差别是在标称输入电压±5%变化的时候,稳压输出,适用于对输出电压要求浮动小的产品端。若想运用非稳压的产品,在外部自己搭个稳压管也是可以的,具体要看稳压管的规格参数(不同的稳压管起稳点不同),在哪个电压值的时候起稳,再选择合适的前端电源。
不知道是否可以回答了问题,各位电源大神可以补充。

网友B:
主要还是输出带载的能力  对电压的稳定比较靠谱

网友C:
而稳压输出,就是输出的电压是稳定在某一值上不变;;至于非稳压,是根据你输入的改变而改变

网友C:
一般倾向于稳压输出的。

网友D:
进来学习的,关于非稳定的含义不是特别的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