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us软件仿真问题。。。

楼主(2013-08-22):
      程序代码的定时器为5ms,下载到proteus中运行仿真。。。出现了定时的时间发生了改变,如图:

这个图就运行过程中,时间变)图, 6message               时间应该为:5message
为什么出现这种状态

请指教。。。。

网友A:
这个跟你定时器没关系吧,5message是5个信息可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你定时器没关系吧,5message是5个信息可以查看。

恩恩,但运行起来时间变慢10倍。。。。。定时器不知有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文件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把hex文件放上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hex文件放上来吧

上网查了一下是:protues CPU超额使用了,才导致变慢。。。。但不知为什么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