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电路

楼主(2013-08-22):
设计的一个含有数字电位器的恒流源电路,烧写程序后运行是正常的,但是断电再重新上电后,数字电位器管脚处的输出电压则不正常,根据电压显示应该是数字电位器没有实现功能,电阻处在最大处,此时如果再重新把程序烧进去再运行,则会正常。@zhangmangui 不知道是不是电路问题,请大家帮帮忙。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zhangmangui

网友A:
应该是程序问题   我怀疑你的程序没有烧写进去吧
烧写完复位后是否正常工作
硬件部分和你控制器接触的地方就是三个控制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