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频谱问题

楼主(2013-08-22):
现在要做个听歌识别歌名的软件。我觉得应该是进行频谱分析然后对比识别的吧。

网友A:
这个如果从头到尾都有你来写软件的话  那就难度相当大了
如果实在PC机上  有相应的语言识别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如果从头到尾都有你来写软件的话  那就难度相当大了
如果实在PC机上  有相应的语言识别软件   ...

恩,电脑和手机都有这个软件,我试过很准的。识别准确率很高。只是对这个算法的实现比较感兴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电脑和手机都有这个软件,我试过很准的。识别准确率很高。只是对这个算法的实现比较感兴趣。 ...

只要你感兴趣  可以搞搞语音识别算法的  很有挑战

网友B:
音乐雷达?是不是可以考虑从andriod版的软体中找到一些线索? 我也很感兴趣

网友C:
可以再卡拉ok选歌上搞上,到时肯定很花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