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stm32外部中断记录码盘的格数,测出来一圈多很多格?

楼主(2013-08-22):
想用stm32外部中断记录码盘的格数,测出来一圈多很多格,自己猜想是由于码盘的电频变化存在毛刺,所以触发了多次中断,也加了电容滤除,可是电机一上电,测码盘还是存在计数过多,是不是不应该用中断法?而应该用定时器捕获法呀?还是说中断可以什么办法解决呢?

网友A(2014-07-03):
你好,我也在做码盘电机测速。经过操行光耦输出接stm32外部中断管脚后,发现不能产生低电平,总是3V左右。单独测试操行光耦是没有问题的,你指点下出问题的原因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也在做码盘电机测速。经过操行光耦输出接stm32外部中断管脚后,发现不能产生低电平,总是3V左右。 ...

你光耦是好的是吧?应该有接限流电阻的吧?如果可以的话,截一下你光耦部分的图还有开中断的程序图

网友B:
直接做外部中断,上升沿触发,

网友A(2014-08-05):
引用 楼主:
你光耦是好的是吧?应该有接限流电阻的吧?如果可以的话,截一下你光耦部分的图还有开中断的程序图 ...

问题解决了,我stm管脚烧掉了,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