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共射三极管放大电路顶部失真问题

楼主(2013-08-22):
大家好,
    请教一个问题,下图是我仿真的一个共射放大电路,

下图是负载上的电压曲线

明显看出正峰值不到2.5V,而负峰值超过2.5V,是顶部截止失真,但大家看一下原理图,基极静态工作点
电压为5.9V,而输入信号只有10mv,应该不会发生截止失真吧,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应该是非线性惹的祸

网友B:
主要是三极管输入非线性的影响,造成输出波形上面“胖”下面“瘦”。
用电流源驱动会好很多。信号源内阻为某个值时,失真最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三极管输入非线性的影响,造成输出波形上面“胖”下面“瘦”。
用电流源驱动会好很多。信号源内阻为 ...

"信号源内阻为某个值时,失真最小。"此言差矣!
俗话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楼主所举分压偏置共射放大电路是最典型的放大器。波形失真源于晶体管非线性。要抑制晶体管非线性,就要了解这种电路有哪些因素能抑制非线性。
分压偏置共射放大电路抑制晶体管非线性的因素有两个,一是信号源内阻,二是发射极没有并联电容的那个反馈电阻。
信号源内阻越大,抑制晶体管非线性效果自然越好。在信号源输出线上串联电阻,可以人为地加大信号源内阻。但信号源内阻是客观存在,而且影响电压增益,所以不能指望无限加大信号源内阻来抑制晶体管非线性。
幸好,抑制晶体管非线性,还可以靠发射极反馈电阻。但是目前传统模拟电子技术教科书为了降低教学难度,把那个不并联电容的电阻Re1撤掉了,见楼主图,结果丑化了歪曲了经典的分压偏置共射放大电路,误导读者。

最全面客观的分压偏置共射放大器见下图(摘自于***《模拟电子技术》)。

楼主试一试,无论断开信号源串进去一个小电阻,人为地加大信号源内阻,还是断开晶体管发射极,再串联进去一个小的反馈电阻,都能有效地抑制晶体管非线性,改善放大器输出电压波形。

此外,按照规范,楼主图里的各个电阻,都以加大100倍左右为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号源内阻为某个值时,失真最小。"此言差矣!
俗话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楼主所举分压偏置共射放大 ...

增加信号源内阻和射极反馈电阻可以缓解失真情况,但是我还有两个问题,
1.射极反馈电阻原理我明白,但是增加信号源内阻为什么可以缓解失真现象呢?
2.关于这个非线性失真原理我是这样理解的:
产生非线性失真根本原因是因为集电极输出电压摆幅较大时,会改变电流放大系数(因为三极管输出特性曲线在线性区不是水平的,而是上扬的,对于一个基极电流,集电极与发射极极间电压越大,电流放大倍数越大)。
考虑基极输入电流一个周期情况(前半周期为正,后半周期为负),在第一个1/4周期中,基极电流逐渐变大,经过电流放大倍数放大,在集电极电阻上产生一个相似地电压,但是由于集电极电阻上电压变大后,VCE(集电极与发射极间电压)变小,因输出曲线上扬,电流放大倍数变小,所以在第一个和第二个1/4周期
中,基极电流的放大倍数不是固定的,而是先变小在变大,所以集电极电阻上的电压要比理想曲线矮胖。原理相同,在第三个和第四个1/4周期中,电流放大系数先变大后变小,所以集电极电阻上的电压要比理想曲线
高瘦,而输出电压是电源电压减去集电极电阻上的电压,故输出电压前办周期高瘦,后半周期矮胖。
为什么和我的仿真结果相反呢???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啊~~

网友D:
非线性失真主要由两个因素,一个是输入特性,二是Ic—β
对于共射放大,3楼已指出,Ib—Ube会使得输出波形上部发胖
所谓“增加源阻抗克服非线性”即是改善Ib—Ub线性(不是Ube),实际意义不大,是为“闹着玩儿”的东西
上部发胖另个原因则是因为Ic较低时β也要下降
虽然选择工作点在线性偏好甚至采用补偿,但实际中多以负反馈改善为主
由于非线性定量并不容易,所以一般应用设计也就不要太过细致,好在我们有负反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增加信号源内阻和射极反馈电阻可以缓解失真情况,但是我还有两个问题,
1.射极反馈电阻原理我明白,但是 ...

非线性因素最主要的是晶体管的非线性输入特性即rbe的非线性造成的。在原理上看,线性电阻βRe1与非线性电阻rbe相加,所以Re1能抑制非线性,另一方面,线性的信号源内阻rs也是与rbe相加,所以rs也能抑制非线性。

网友C:
4楼忘记上载插图了,补在这里:

网友E:
心私:你说的那些措施是有效的,一口一个非线性,但我估计你不知道为什么有效•从理论上证明下会不会?

另外:8楼的电路图,一看就知道是外行画的。滑动电阻为什么用在上面(Rb1处),想去吧

21世纪在21IC,何况还是号称985高校的博导教授,只会抱着19世纪的残守着20世纪的缺,真是害人不浅!
8楼把滑动电阻放在下面,是一种新做法。滑动电阻放在下面时,即使短路也不会烧任何东西,所以不必再加用固定电阻,不仅电路简洁,而且可靠性高
滑动电阻放在上面是一种陈旧的老做法。滑动电阻放在上面时,必须增加一个固定电阻以防止短路。
滑动电阻确实应该放在上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心私:你说的那些措施是有效的,一口一个非线性,但我估计你不知道为什么有效•从理论上证明下会不会?

...

头戴着一顶985高校博导教授的大帽子,只可惜事事都得别人教,真可悲!

输入特性曲线就是一个轨道,电流电压要严格地沿着这个轨道转移或转换。
所以特性曲线是直线,则正弦电流转换为正弦电压,或者正弦电压转换为正弦电流;特性曲线是曲线,则正弦电流转换为非正弦电压,或者正弦电压转换为非正弦电流。
此图是正弦电流经过非线性的pn结特性轨道转换为上矮胖下瘦长的非正弦电压的示意图。
在楼主BJT放大器中,是正弦电压转换为上瘦长下矮胖的非正弦基极电流,再放大为上瘦长下矮胖的非正弦集电极电流,再加上负号转换为上矮胖下瘦长的非正弦电压。

网友B:
真能扯。
Rb1短路烧哪个元件或者器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真能扯。
Rb1短路烧哪个元件或者器件?

他的意思是,RB1短路的话,加在三极管基极电压和电流将会非常大,等同于Ucc12V电压,三极管有可能烧坏,但是电路中有集电极电阻和发射极电阻限制,所以又不可能烧坏

网友G:
放大倍数太大了吧,静态工作点很重要的说~

网友C:
电路中任何一个电阻都可能短路,对吧。
所以假若Re1、Re2都短路了,如果Rb1再短路,烧管子就是铁定的了。
假若电位器改在下边的Rb2,则即使Re1、Re2都短路了,如果Rb2再短路,也不会烧管子。
俗话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尤其是学生做实验,说不定给你老师出啥乱子,乱烧一气。老师考虑周到了,就不怕出乱子。即使出了乱子也不会烧管子。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电路中任何一个电阻都可能短路,对吧。
所以假若Re1、Re2都短路了,如果Rb1再短路,烧管子就是铁定的了。
...

你这考虑也太周到了吧,几个不同部位的电阻同时短路的情况是微乎及微的,短路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接错线,因为电阻烧毁只会开路,钽电容烧毁才会短路

网友C: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学生做实验,各种接错线的情况n多了。
考虑周到难道不好?

网友E:
可变电阻器阻值正常变化范围是0--标定值,也就是说大头所说的“短路”--0欧姆,落在预计范围之内,所以不是“意外”。

既然Re1,Re2都会被学生弄短路了,那学生同样有可能把电源接到220V高压上去啊(就像17楼教授说的,长沙学院学生太淘气啊,总是乱烧东西啊),这样一来电路同样还会烧毁啊,电路还是不安全啊,考虑的还是不周到啊,教授还得继续改进啊。。。:lol

网友C:
除了北京邮电学院x7博导的学生愚钝之极会把+12V电源接到220V上以身试法之外,其他学校的学生都不会犯此低级错误。

当今模电书错误奇多,包括影响最厉害的电路图错误。
X7博导上载的分压偏置共射放大器电路图又是一个奇葩:那个10μ电容,本来应该只与下面的910Ω电阻相并联。在X7手里,那个10μ电容,却同时与100Ω、910Ω上下两个电阻相并联!
独立的100Ω电阻本来应该兼有稳定工作点和抑制晶体管非线性输入特性两种作用,但是在X7手里活活地被矮化了!只剩下稳定工作点一种简单作用。

目前模电教科书错误奇多,原来X7是一个始作俑者。

C3接法是错误的啊????为什么错了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3楼所言,BJT放大器非线性失真主要原因是晶体管非线性输入特性即rbe的非线性。至于β与Ic及Uce的关系, ...

谢谢您的回答,我非常同意您在13楼的结论。但是我认为电流放大系数与Ic及Uce的关系还是有可能产生非线性失真的(不是削波失真)。因为如果三极管输出特性曲线上扬严重(比如说基极静态工作点电流较大,其所在输出特性曲线上扬就比较严重),并且集电极输出电压摆幅较大,那么假设基极输入的是一个完美的正弦电流(忽略三极管输入特性非线性),那么该电流会在集电极电阻上产生一个正弦电压,考虑正半周期时,由于正半周期峰值电流处,三极管集电极电压下降最多,由于输出特性曲线上扬,对于同一根曲线来说,Vce越小,集电极电流越小,但基极电流不变,所以电流放大系数在正半周期峰值处最小,所以造成正半周期集电极电流曲线矮胖。相反的,会造成负半周期瘦长。故输出电压曲线正半周期瘦长,负半周期矮胖。与三极管输入特性造成的结果正好相反。不知道说明白没有。

给放大器输入一个纯正弦电流源,把晶体管非线性输入特性屏蔽了,就能看出电流放大系数与Ic及Uce的关系的影响。这个影响不能说一点没有,但是不大

网友C:
回复:xukun977  C3接法是错误的啊????为什么错了尼?
看看8楼分压偏置放大器标准电路图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回复:xukun977  C3接法是错误的啊????为什么错了尼?
看看8楼分压偏置放大 ...

请仔细观察下面两个图,什么地方不同?

有对错之分么?

所以第二个图名标错了。正规第一个图名应为 直流电流串联负反馈工作点稳定电路 第一个图名应为 交直流电流串联负反馈放大电路
本楼第一个图也具有电流串联反馈,只是直流电流串联反馈罢了。第二个图中,上边电阻是交直流全反馈,下边电阻仅有直流负反馈。
既然晶体管发射极接了两个电阻,就该只让第二个电阻并联电容,见8楼图或本楼第二个图,使其既具备工作点稳定性,又能抑制管子非线性,改善输出
再说,只具有工作点稳定性而没有抑制非线性能力的分压偏置放大器,晶体管发射极只接一个电阻就OK。那第二个电阻,纯粹是多余的,傻瓜设计,大错
基本放大器没有工作点稳定性的。上边那个具有工作点稳定性,怎么能说它是基本放大器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请仔细观察下面两个图,什么地方不同?

不就是一个引入交流反馈,一个只有直流反馈么,上面的放大倍数大点,频带宽点,下面的失真度小点么,难道还有其他区别?求问

不全妥。应该是 上面的放大倍数大点,频带窄点,非线性失真度大些;下面的放大倍数小点,频带宽点,非线性失真度小些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回复:xukun977  C3接法是错误的啊????为什么错了尼?
看看8楼分压偏置放大 ...

懂了,开始想错了,确实下面的频带宽,谢

网友I:
给楼主一个GM*VI《ICQ,GM有效跨导,也就是说在没反馈时输入最好远小26毫伏
拿楼主的来说为改善线性,常用局部反馈法如上面说的在R12上面串个10R电阻,或者在C8上串这个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路中任何一个电阻都可能短路,对吧。
所以假若Re1、Re2都短路了,如果Rb1再短路,烧管子就是铁定的了。
...

“电路中任何一个电阻都可能短路,对吧。”
“所以假若Re1、Re2都短路了,如果Rb1再短路……”
你怎么不说假若Rb1、Rb2都短路了烧电源?
怎么不说Rc、C2都短路了烧后级?

你说吧。看,从maychang老的嘴里,啥字母都能吐出来!

网友B:
此图不知道是否抄什么人的。
如果不是抄的,那就是***原创性的错误。
如果是抄的,那就是***抄袭性的错误。
为说明此图错误,我还需要另画一幅。待我画好再说明错在哪里。

连别人的图都不会读,还要指三道四,笑话。

网友C:
maychang,你在21ic造的笑话还嫌少吗?
你大言许诺了用集电极曲线族计算放大器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摆幅,可几个月了还八字没见一撇。
你大言许诺了用多子扩散与少子漂移平衡论计算自由开路pn结内电场电势Uho,可几个月了还没见踪影。
你还大言许诺了用多子扩散与少子漂移平衡论计算正向导通pn结内电场电势Uh,可几个月了还是泥牛入海无消息。
这个正弦电流经pn结转化为圆顶尖底波电压的图解过程,都让劳犊犊贴到网上n年了,还没见一个人站出来进行挑战。
maychang,你呀,还是好好地歇几年练好内功再来吧。

网友:
高手切磋,菜鸟围观

网友J:
放大后的交流量是加载集电极的只流量之上的,我认为示波器找到Vc 从那里看波形 是上下对称的。

网友J:
基本的实验电路 还是从基本的看起吧 毕竟输出的中点不是0V,从0看失真 我感觉不太靠谱。不能搭个简单的电路温度啊 热燥啊 什么什么的都弄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放大后的交流量是加载集电极的只流量之上的,我认为示波器找到Vc 从那里看波形 是上下对称的。 ...

通常非线性失真THD达到5%左右时肉眼即可见。楼主贴图THD已经达到大约10%,所以大家都看到了。
这么大的THD,LZ竟然无视,看来真该回家抱孙子去了。
不过,就您这眼力,小心把小狗狗当孙子抱回家,害得你老婆罚你下跪,哈哈哈。

网友J:
引用 楼主:
增加信号源内阻和射极反馈电阻可以缓解失真情况,但是我还有两个问题,
1.射极反馈电阻原理我明白,但是 ...

共射反相,,输入上升沿 输出下降沿、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心私:你说的那些措施是有效的,一口一个非线性,但我估计你不知道为什么有效•从理论上证明下会不会?

...

我第一次做放大时 就这样用电位器代替电阻“凑现象”被批。“电位器能和电阻一样么,静态点乱调,你到底算没有” 学长原话。  我现在没完全明白电位器用法,但工作点设好之后 你希望它动么?

网友J:
引用 楼主:
增加信号源内阻和射极反馈电阻可以缓解失真情况,但是我还有两个问题,
1.射极反馈电阻原理我明白,但是 ...

跟你所说的,假设输入信号从0开始上升(正弦),在上升至峰值之前,集电极电流变大 Rc压降变大,Uce变小,放大倍数减小,输出和输入反相输出从0往下走,并且窄、这样对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通常非线性失真THD达到5%左右时肉眼即可见。楼主贴图THD已经达到大约10%,所以大家都看到了。
这么大的TH ...

牛叉,THD都是用肉眼看出来的。。。。

我发两个图,你帮忙看看THD是多少??

网友E:
***,下图的THD是多少?

标准答案以仪器测量结果为准,省的扯皮。。。

网友C:
徐教授,亏得你一个大教授博导给的那个鬼波形,一个一个周期内的波形都不一样。这波形一直变化,THD也一直变化。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徐教授,亏得你一个大教授博导给的那个鬼波形,一个一个周期内的波形都不一样。这波形一直变化,THD也一直 ...

懂不懂什么叫noise ?看过noise时域波形没有?叠加后啥模样你知道吧?THD+n你懂吧?

教授难道你实测结果可以没有noise?

我估计,你一直都是用仿真器玩的,那里的波形老漂亮了,所以你现在看到波形很“丑”,就不习惯了。。。

网友C:
休得玩虚的!
根本就不是波形丑俊的事儿。波形不丑,哪里还有THD?
问题要害是你贴出来的第4个波形与第一个差老鼻子了。第一个波形上下基本对称,第四个是明显的上矮下高!
背靠985大树的徐大博导教授,你说评定THD用哪个波形,The first,or the forth?

网友K(2014-07-12):
          为什么输出正弦波形上肥下瘦?
   根据三极管集电极电流变化量ΔIc等于基极电流变化量ΔIb与交流放大系数β
之乘积:ΔIc =ΔIbβ。当输入正弦波负半周时,基极静态电流Ibo减以输入电流Ii,
即ΔIb=ΔIbo-ΔIi,基极电流变化量递减,导致集电极电流变化量ΔIc随之递减,在
集电极电阻Rc转换成单位时间电压变化量ΔVc相应递减,ΔVc是正弦波升降沿的斜率,也随之变缓,所以正弦波正半周波形就变矮胖。而正半周,ΔIb=ΔIbo+ΔIi,集电极电流改变量ΔIc递增,升降沿斜率变陡,负半周波形就瘦长。
  47楼补充的列表清楚看出正弦波正负半周引起的基极电流改变量递减与递增的情况。

网友L:
没有加点负反馈当然会失真啊,现代放大电路都是凭负反馈把失真降到最小,克服BJT的非线性,电路参数有问题,

网友K:
附件列表补充45楼帖。

网友K:
矫正方法在附件。

可二级特性一致差,方案不可取。

网友M:
引用 网友E:
心私:你说的那些措施是有效的,一口一个非线性,但我估计你不知道为什么有效•从理论上证明下会不会?

...

请问大牛,
1. 为啥滑动变阻器放上面,教科书是这么画的,但是一直不知道为啥
2. 设计电容电阻参数时是如何考虑的呢,有什么步骤没有。
   比如我现在要设计一个放大电流的电路,输入电压是4-10V的锯齿波,想要输出电流能达到50-100mA,
   如何确定电阻、电容值呢,是否一定选用共集电极放大器呢,要让他工作在发达状态还是饱和状态呢,这
   些书上没有,我等菜鸟实在是两眼一抹黑。

3. 另外还想请教,共集电极放大器和共射极放大器看起来区别不大呀。为啥一个就是集电极交流接地,一个
   是射极交流接地呀。区别只是,对共射极放大器,射极并了一个电容,集电极串了一个电阻;对共集电极
   放大器,射极电容没接地,集电极直接连电源
问题有点多,还麻烦你不吝赐教,多谢呀O(∩_∩)O~

网友N(2014-09-09):
mark下,感觉老鼻子牛了

网友L:
不算是硬载住失真,是非线性造成的,主要是没有交流负反馈存在,二个半波会有差别,加一点负反馈会有改良的。

网友O:
是负反馈深度不够
三极管开环时线性必然不好,要保证保证线性,要靠深度负反馈

网友P(2020-10-14):
我有加入反馈Re1 大概86欧这样子,波形还是上胖下瘦,那个增大内阻该如何做啊

图在那,在RE要加交流负反馈才对。图1是没有交流反馈的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