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接口] 关于GPIO的问题

楼主(2013-08-22):
菜鸟一个,问一个很弱智的问题。板子上的GPIO引脚是不是能够配成任何外设的线?是不是说一个chip上有很多引脚是为某些外设专用的?还是说这些专用引脚也能给其他外设复用?

网友A:
看你板子处理器GPIO的功能,如果作为普通的输入输出肯定没有问题。比如说如果需要用AD采样、PPG等就需要看芯片手册了。

网友B:
看datasheet,写的清除的很

网友C:
不同的芯片不一样。肯定要看具体型号的手册了。

网友D:
不同的MCU有不同要求。。一般可以设置为输入输出

网友E:
有很多引脚有其他功能的。写着gpio能作为输入输出是真的。

网友F:
这个不一样的片子是不一样的

楼主:
谢谢大家,看来还是要仔细看芯片的datasheet啊!

网友G(2014-04-15):
这要看内部寄存器的设置了,有的GPIO管脚可以复用,有的不行,这是设计为了节约空间体积,有些管脚设置成复用,还降低了功耗。!希望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