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

楼主(2013-08-22):
问下大家,是否能够用一个定时器的不同通道来做比较输出跟输入捕获?

网友A:
好像不能又做输出又做输入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能又做输出又做输入功能吧

谢谢,我是在不同的通道,两个同时使用时,发出的波形就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