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28下载求教

楼主(2013-08-22):
我用UIF仿真器V2版本,IAR EW V5.30版本(option已选f5528),向f5528下载程序,仿真器上MODE灯闪了,但下载失败,显示:
Fatal error: Could not find device (or device not supported)   Session aborted!
有用过f5528的请赐教!

网友A:
无法找到设备(或设备不支持)会话终止

是不是驱动没安装好?或者是和芯片的接线是否正确?
LSD-FET430UIF_V2.1使用说明http://wenku.baidu.com/view/cdf4c6270066f5335a812131.html

网友B:
先检查你的开发板是否正常运行

网友B:
再看看相关的驱动是否安装了?

网友B:
建议msp430的开发使用cc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