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走线的电阻

楼主(2013-08-22):
PCB板上的一条走线的线长是120mm, 线宽0.8mm,流过 3mA 的电流,量到这段走线的压降 0.2mV,算下来这段走线的电阻是67毫欧左右。这样一段PCB走线的电阻是不是正常的呢?下图是网上计算到的电阻。

楼主:
应该是对的了 我实际量和 网上计算的都差不多 。

网友A:
这软件哪里下的?

网友B:
与印制板材质和工艺无关吗

网友C:
这个可以用公式推导的,很准。
有些人只注意到线宽和电流的关系,却忽略了线太长引起的压降

网友D:
什么软件?

网友E:
PCB铜箔与大电流之间要考虑:铜箔线宽,铜箔厚度,铜箔表面散热条件,使用环境的温度要求,铜箔线之间爬电和绝缘,铜箔线上压降对系统的影响,铜箔和PCB基材之间的附着能力等等情况。

一般重点考虑前5点击可。

楼主:
本来这个不是PCB的问题,是因为原理上设计错误,导致有3毫安电流流过这段 走线,这样就产生了压降,正好这段压降是不能接受。本来正常是应该不允许3mA这么的电流流过的这段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印制板材质和工艺无关吗

应该有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软件?

百度搜 PCB走线电阻 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F:
好贴就要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