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通讯时直接下地的问题

楼主(2013-08-22):
一个通讯电路的一部分,USBRXD直接连到STM32F103R8的RX口,3.3V供电给STM32
我想问的是,如果Q4一直导通,那么RX直接接GND,这样相当于IO口对GND短路,是不是会损坏单片机?

网友A:
只要不是推挽输出应该不会损坏...

网友B:
RXD是接受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C:
RXD是输入,没有问题,如果是输出并输出高,就危险了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