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标准以太网超低延迟网络音频传输项目外包

楼主(2013-08-22):
价格:20000 元
标准以太网超低延迟网络音频传输项目外包

需求如下:

1、单芯片完成1~2路I2S数字音频编码,把编码信息传递到标准以太网;
      附带1路UART串口转以太网

2、单芯片完成不低于32~64通道数字音频接收,并在接收后做DSP混音处理,处理成1路输出;

3、编码到网络解码端,总延迟不能超过6ms,如果能做到更低当然最好;

     数字音频指标不低于48K~20bit
     第二条技术难度较高,如果不能实现,暂时实现1对1,后端用模拟混音技术,
    请接单人综合考虑成本,性能。

联系方式:壹五三_贰三四四_陆玖八八,

项目接单人必须在深圳,广州,费用可以谈
高手,高高手,能够直接发板子给我们测试,也可以接此项目

网友A:
交换机等等传输链路上的延迟,算在开发者头上不好吧...

网友B:
如果不是专用网络,是无法保证时延的,如果时延要求只是为了使混音同步,那倒是有办法。

楼主:
Dear all:

1、可以使用交换机的VLAN功能,隔离一个专门的网段来传输音频、本设备相关的控制数据,
   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其他计算据数据对音频传输的干扰;

2、如果跨交换机的话,实际应用不会超过3跳,交换机的延迟是us级别,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C:
小于6MS,比较有难做到,网络传输,最少要有1~2个数据包的缓冲,才能做到不断音,6*48*2/2=288。也就是说一个数据只能发288个字节。利用率比低。
电台早期的全数是32K,数据包是320个字节,他说的延时小于5MS,是做不到的。后来他换成了光纤,把采样率提高到48K,就是无纸办公会议系统。

网友C:
如果要用DSP做混音输出,6MS更加做不到,混音必须是所有音数据包同步接收完成了才能数字混音,不然,会产生断音或杂音。控制在12MS-16MS是可以的。

网友D:
CobraNet或AVB是可以保证延时的。

网友E:
用千兆网,经过1级交换机延时小于10uS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千兆网,经过1级交换机延时小于10uS

有兴趣接单没?

网友E:
音频的我不懂,网络的非常熟悉。
算一下,
音频48K,方便计算按每路24bit算,每个采集的是2路,这个信息量很少,可以使用百兆以太网,经过一级交换机之时延小于10us。
如果前面的使用UDP编码,最小包为64B,每个包携带3个采样值(3b*2*3),延时为62.5us,加上交换机总共不超过70us
64路(每路两个音频),48k, 占用约600mbps的千兆网带宽,总延时不超过100us
如果使用192k采样,每个包12个采样值,每个包118B,全部占用约800mbps的千兆网带宽,总延时仍然可以不超过100us
就是说,从前段采集,传输,到混音前,总的延时不超过100us,通过使用以太网时间同步技术,可以保证所有通道采集的时间偏差小于1us,至于后面怎么处理,我就不懂了,完全没接触过。

网友D:
交换延时只是整个链路的一个部分,要考虑到在网络传输的过程中,一包包的数据的顺序会打混,也就是说,在网络中,先发出来的数据,不一定在接收端先到,有可能后发数据先接收到,需要数据接收端重排,这样就需要缓冲,这就会带来延时。另外一点,这个设备应该是个嵌入式的设备,跑网络,就是需TCPIP协议栈,选择的CPU的性能直接影响到协议栈处理能力,这也是延时的瓶颈。

网友E:
硬件协议栈,毫无压力
交换机的延时可以忽略
时间同步技术,保证所有数据同步采样
缓冲时按通道和时标填空,不需要重排,可以保证缓冲区的延时不超过1.5个节,
也就是说64路(每路2个音频),按192K采样,花在采样,传输,缓冲等环节的时间可以保证不超过150us
使用时间同步,可以保证所有节点的数据在时间轴上的抖动小于1us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硬件协议栈,毫无压力
交换机的延时可以忽略
时间同步技术,保证所有数据同步采样

cobranet网络音频就是类似的同步原理,有一个主时钟同步,一个同步周期为750 Hz或1-1/3 MS,
cobranet最早使用MOTO 120M的DSP来实现,现在移植到到TI ARM平台,

传输缓冲阶段,按照目前的硬件、软件技术水平,可以做到150us,
国外已经有这样的网络音频传输技术,叫Dante

网友F:
請問用什麽編碼格式?這和延時有關係

网友G:
要不要考虑 网络丢包 的问题啊?
标准以太网存在丢包问题,如果补包,这个时间做不到的。
在保证 网络畅通,所有包顺序接收,还是可以做到的。

最好把网络环境描述清楚,还有就是 成本要求。
是需要开发一整套设备呢?
还是开发模块?

网友C:
48K/S-20BIT 3.5MS延时, 最多可做到32通道语音,一路同步包,108个64字节的控制包。
FIFO-RAM 最少3360字节,MCU处理能力要50DMIPS以上。
选用现在流行的M3,或M4.
一个芯片完成这些功能的,可用TI的M3,LM3S9B9XX系列。
以后想升级到96K/S-24BIT的最好用M4.
96K/S-24BIT 最多通做到16通道语音。一路同步包,143个64字节的控制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