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程序不稳定怎么回事。

楼主(2013-08-22):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count is
        port(
                cs        : in std_logic;
                dclk : in std_logic;
                datain : in std_logic;
                dataout: out std_logic;
                widthin: in std_logic
                );
end ;
architecture one of count is
        signal tempin: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signal tempdout: std_logic;
        --signal notdin: std_logic;

        begin

control:process(tempin,cs,datain)
                variable ct1,ct2,cnt : integer range 0 to 65535;

        begin
         if cs='0' then
                if dclk'event and dclk='1' then
                        tempin(15)<=widthin;
                        tempin(14 downto 0)<=tempin(15 downto 1);
                end if;
         -- tempin<="0000000000000110";
          tempdout<='0';
          end if;

                if cs='1'then
                        cnt:=(conv_integer(tempin));
                        if (ct1+ct2)=cnt then
                                tempdout<=not tempdout;
                                ct1:=0;
                                ct2:=0;
                        else
                                if datain'event and datain='1' then
                                        ct1:=ct1+1;
                                end if;
                                if datain'event and datain='0' then
                                        ct2:=ct2+1;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dataout<=tempdout;
        --notdin<=not datain;
end;

这个程运行不稳定怎么回事。用单片机传一数过来,CPLD根据这个数对一个外部的编码器脉冲计数。计到传的这个数就翻转一个脚的输出。

网友A:
你需要确定是数没传对,还是脉冲个数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