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大神赤脚~ 12864 显示时间和温度出现花屏

楼主(2013-08-22):
12864液晶屏如果将时间与温度显示同时运行  屏幕上左下方就会出现莫名数字   一会儿还会花屏  如果将时间屏蔽  温度显示运行  或者温度屏蔽  时间显示运行   那么就显示正常  这是怎么回事呢

左下角出现文字
左下角出现数字
花屏
单独运行时间  温度屏蔽 正常

单独运行温度  时间屏蔽 显示正常

网友A:
一般是时序不严格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时序不严格造成的

我没有在程序中读忙   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呢

网友B:
地址或显示的数据是否越界.

网友A:
忙不读也行,但延时要足够,要留有余量

你不会都没有延时吧

网友C:
那个温度标志是用的绘图模式吗?

网友D:
呵呵,也出过同样问题。花屏,是时序要有足够的延时,初始化要正常,并清全屏;其次莫名其妙字符显示,多是显示函数处理字符码问题。若果显示区域不是固定,或用空格补齐至每页末尾,或全屏清0。希望有帮助。
另:看看显示摄氏度及以后这段程序是否有问题。

网友E:
最可靠的方式是读忙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忙不读也行,但延时要足够,要留有余量

你不会都没有延时吧

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也出过同样问题。花屏,是时序要有足够的延时,初始化要正常,并清全屏;其次莫名其妙字符显示,多是 ...

感谢  显示区域不是固定的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可靠的方式是读忙信号。

呵呵  好的  我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时序不严格造成的

但我是按照正常的时序编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温度标志是用的绘图模式吗?

不是的

网友F:
有可能是指针或数组溢出

网友G:
时序被打断   时序不严格

之前折腾过,同样程序,一块LCD行,一块不行, 死活折腾不出来,后来把接插件重新焊一遍 OK

网友H:
留名,或许有用

网友I:
又是这玩意。。: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