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问题

楼主(2013-08-22):
程序里面有一个DB表格,里面存放数码管0~9数据,然后debug,看生成的机器码对应的汇编助记符窗口。发现怎么DB表里面的数据也被翻译成汇编指令助记符了?这个什么情况。之前一直用C写程序,没有注意到这个情况。

网友A:
调试器里面是这样的,其实无所谓,你也可以看到实际的十六进制内容么

网友B:
调试汇编窗口是那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试器里面是这样的,其实无所谓,你也可以看到实际的十六进制内容么

现在有个疑问就是,比如万一程序跑飞了,那操作指令和被操作数位置岂不是很容易错位,这样程序功能不就乱了么。也就是说单片机会误把被操作数当成操作指令。这样岂不是乱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个疑问就是,比如万一程序跑飞了,那操作指令和被操作数位置岂不是很容易错位,这样程序功能不就乱 ...

如果程序跑飞了,就别指望能正常工作了,这是不允许出现的情况,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网友C:
单片机不是写软件的人,它怎么知到哪些是程序哪些是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程序跑飞了,就别指望能正常工作了,这是不允许出现的情况,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

晕,什么脑壳!
能正常工作那还叫程序跑飞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晕,什么脑壳!
能正常工作那还叫程序跑飞吗?

好好说,别过激,其实楼主的想法也没啥不对,只是跟一般情况下有点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