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欧姆电阻和磁珠的作用

楼主(2013-08-22):
(无正文)

网友A:
我认为主要的应用:
用在网络名相同但是PCB制作时希望分开部署的地方,比如模拟地和数字地,本质上在电源入口处要接到一起,之间通过0欧姆电阻/磁珠相连,就可以分别铺铜,而不会被软件自动优化成一体了。

另外0欧姆电阻和磁珠的差别可大了,不可混为一谈讨论。在高频/射频应用中,有时在IC的电源馈入端串接0欧姆电阻,其效果比电感或磁珠好。一方面低频的供电电流可以无损通过,另一方面贴片电阻在中高频有感性谐振、更高频有容性谐振,你只要选择合理的封装就可以起到抑制高频耦合的作用。此外,0欧姆电阻是有功率消耗的,磁珠也一样,电感是少量消耗,大部分只有功率吞吐,在抑制反射、削弱微分耦合进来的噪声也有作用。

你要研究这个东西先把电阻、电容、电感、磁珠的数据手册仔细看一遍,我猜绝大多数电子工程师没有看过电阻的数据手册。推荐村田/TDK的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