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没有思路,求帮助

楼主(2013-08-22):
要利用2812和ra8835控制器的液晶显示屏 做一个转速表,有一个设置界面 设置采集电压的上下限  通过按键可以对上下限进行更改

当按键按一下时数一个一个往上增,当长按着按键时,比如说超过2秒那么数字就100的往上曾,当超过秒时就1000的往上增,,
现在做这个完全没有思路,脑子很乱 感觉太多事要做了。
最基本的我就不会如何对RA8835的液晶显示屏烧写字库。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超过2秒的定时器问题 领导说设一个基时 不会········

求高手能给个思路!!

网友A:
帮忙顶   做过的给些建设性的意见

网友B:
1:首先你应该对你系统中用到的各个模块熟悉吧,液晶模块能正常读写,按键模块能正常工作,这些可以通过单独的小实验单独验证,定时模块就要用到DSP的定时器吧,至于整体的程序应该是先画个程序流程图,一点一点往上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首先你应该对你系统中用到的各个模块熟悉吧,液晶模块能正常读写,按键模块能正常工作,这些可以通过单 ...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现在我完全被卡在了 如何烧写字符库这里了。想用自带的字符库 ABCD数字之类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调用之后显示不成功。

网友C:
关于定时的问题,我的理解是:当有按键按下时,通过IO口给DSP,启动中断,并对其持续的时间进行计数,然后根据计数的区间范围,确定时间长短,来进行相应的电压值操作,调用字符库,更新,关中断。
才疏学浅,仅供参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关于定时的问题,我的理解是:当有按键按下时,通过IO口给DSP,启动中断,并对其持续的时间进行计数,然后 ...

你的建议值得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