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MDK linker配置的问题

楼主(2013-08-22):
nker里面那个Misc Controls 该怎么设置,书上说输入下面内容:
--map--first='startup_nuc1xx.o(RESET)'--datacompressor=off--info=inline--en--try Reset_Handler
但是不明白什么意思。
求解释~~~~

楼主:
如图,nker里面那个Misc Controls 该怎么设置

网友A:
定义连接的入口函数

楼主(2013-11-03):
引用 网友A:
定义连接的入口函数

九哥好,这个入口函数是固定的吗?针对不同的芯片,是不是只有startup不同?

网友B:
不懂,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