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格对角间距

楼主(2013-08-22):
最近做块板子,制板厂家反馈问题里有一项:网格对角间距过小。没听说过网格对角间距这个名词,我的design grid 是1,via grid是1,hatch grid 是12,width是10,是不是设计和过孔网格太小了的问题,有没有网友见过这个问题请不吝赐教,小弟先行谢过了。

网友A:
楼主用的是什么画图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什么画图软件

我用的是PADS 9.2,我想是不是因为边长是1mil,对角线是根号2倍,差不多就是3了。

网友B:
还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其他人也没听说过。所以看看论坛上有没有高人

网友C:
你用的单位mil吧,via grid为1的话是有点小,怎么地也得个40吧,大家怎么看?

楼主(2013-12-16):
我也感觉是太小了,之前主要考虑是移动比较精准。以后得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