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identifier "int16" is undefined什么意思?

楼主(2013-08-22):
error: identifier "int16" is undefined什么意思

网友A:
你使用的int16  没有定义
你看看有没有宏定义   没有宏定义是不能用的   这不是c语言的标志字

楼主:
我定义了,但是我调用头文件时,我把一个头文件先调用了

网友B:
没有定义了吧

网友B:
你要包含进这个头文件才可以的。

楼主:
.c里面调用头文件了,我把定义int16单独做了个头文件,在调用时先调用的其他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