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TLC2551 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3-08-22):
用TLC2551采外部电压,只有0和2096两种值是怎么回事?求解决办法。

楼主:
有没有人用过啊?

网友A:
帮楼主顶一个   这一块  了解的不多  先顶你

网友B:
怎么能出来2096呢,不会是2048吧?

网友B:
楼主看看程序的bit操作对不对的

网友B:
最好能把你的程序粘贴在这里的。

网友C:
12bit怎么会抛出2096?  有没有打错? 会不会是 4096?

能否把电路发上来,最好再上个读取的流程。

网友D:
时许错误吧,给你贴一份资料,Datasheet上的时许不对

网友D:
Datasheet上的时许不对,看应用手册上的那个图

网友E:
问题   解决了就好   楼主      按照技术手册   仔细看看    应该难度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