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详细讲解下着两幅图(无线充电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3-08-22):
学弟求解

网友A:
这个图看不懂?

网友B:
元件不多,不是很复杂么

网友C:
---------------------------------------------------------------------------------
这个无线充电电路太山寨了。
--------------------------------------上面---------------------------------------
T1:变压器,交流降压
D1,D2:整流
C1:滤波
当220V供电时,继电器J切到下面,24V电池断开,220V降压、整流、滤波后给C2以及后续电路供电;
否则继电器J切到上面,24V电池给C2以及后续电路供电;
78L12稳压给IC2供电。
F1,F2组成振荡器,F3增强F2输出的驱动能力,F3驱动Q1。
L1由Q1驱动向外发射电磁波。L1和C8组成谐振电路。
--------------------------------------下面---------------------------------------
L2用于接收L1发出的电磁信号.D5-D8整流,C9滤波。
TL431稳压用于提供一个参考电压信号给IC3的PIN3,检测电池是否充满。
电池电压高于设定值时,I3C的PIN6输出低电平,LED3点亮,LED2关闭。Q5关闭,充电停止。
电池电压低于设定值时,I3C的PIN6输出高电平,LED3关闭,LED2点亮。Q5导通,开始充电。
---------------------------------------------------------------------------------

网友D:
5楼的师付讲的很详细

网友E(2013-09-26):
好家伙,支持一下

网友F:
楼上高手

网友G(2013-10-31):
楼上的高手厉害啊,学习了

网友H:
挺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