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压拉低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3-08-23):
引用 网友A:
上图看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看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新建文件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看看

网友B:
在电源上回大电容抵抗负载效应(或更换负载调整率更好的电源),越大越好,也可以计算,根据输出电流I=Q/t和电源电容C=Q/U,转换得It=CU,It即输出电流和持续时间乘积,与电容的电压下降相等,I、t、U按照你的需求确定,可以计算出来至少配多大的电容。另外你H桥两侧需要加压敏电阻和RC,GS间加稳压管以保护你的MOS管。没设计就乱画图!!这产品真是伤不起

网友C:
注意死区时间!!!

网友D:
上下管瞬间同步导通了?

还是负载过重?

网友E:
这个破电路就别保密了吧,只显示一只管子的图,怎么帮你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破电路就别保密了吧,只显示一只管子的图,怎么帮你分析?

哦,这个是H桥半桥的二分之一,这个H桥的左右两桥又完全对称,所以没有把它全部画出来,觉得麻烦。。

楼主:
暂时用个大电容试试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这个是H桥半桥的二分之一,这个H桥的左右两桥又完全对称,所以没有把它全部画出来,觉得麻烦。。 ...

是不是上下管同时导通了?

网友F:
应该是上下管同时导通或者过流引起的,电源电压降低是自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上下管同时导通了?

用的2184驱动,它自带死区时间,所以应该不会是上下管同时导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