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压控二阶滤波电路,求解释。

楼主(2013-08-22):
输入的是50HZ,0.1V的正弦波,可是输出就成了矩形波。 截止f=150HZ。还有个问题,那个电容接到输出端是一个正反馈,有什么用,为什么要这样接,求详细的解释啊。

网友A:
当信号频率趋于0时,C1电抗无穷大,正反馈弱,信号频率无穷大时,C2电抗趋于0,正反馈引得好的话,能在截止频率时的电压放大倍数增大,又不会因正反馈过强产生自激震荡。电路总体是对的,参数的设计要慢慢学习 测量 记笔记 。。慢慢体会吧。前一段做程控放大用过这个压控的。。

网友B:
既有正反馈又有负反馈的电路其净反馈是正还是负还得看是谁起主要作用,不能以表面上的来看待。
以楼主的电路截止频率至少要在有用频率10倍以上,另外Q值不用高了,

网友C:
R3/R4好像是45/1k。
为何要把增益设置得这么大?
不出矩形波才是怪事。

楼主:
恩 是的 ,放大倍数不能超过3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R3/R4好像是45/1k。
为何要把增益设置得这么大?
不出矩形波才是怪事。

maycheng老师那这个电路时正反馈是负反馈呢,有个人的论文说经过经过两个电容就移相了180度,成负反馈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maycheng老师那这个电路时正反馈是负反馈呢,有个人的论文说经过经过两个电容就移相了180度,成负反馈了 ...

这是交流,不是直流。直流只有正和负,交流的相位差可以是任意数值。
反馈可不是只有正和负,输出对输入相位移动了90度,这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
C1上端信号传输到C2上端,有相位移,而且此相位移与频率有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当信号频率趋于0时,C1电抗无穷大,正反馈弱,信号频率无穷大时,C2电抗趋于0,正反馈引得好的话,能在截止 ...

你也是做程控的吗

网友A:
做过一次,不是专业的,学软件的同学用32写滤波芯片的程序,四种滤波全能写,,好受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