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大神给分析下这个电源处理电路

楼主(2013-08-22):
(无正文)

网友A:
变压器隔离吧

网友B:
可能是共模电感。

网友C:
应该是共模电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共模电感。

多谢楼主,确实为共模电感,那个F1的功效楼主能帮忙分析一下不,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共模电感吧。。。

是的,多谢楼主了,请教一下TVS在此的作用是什么呢?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不导通的吧

网友D:
GND不通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主,确实为共模电感,那个F1的功效楼主能帮忙分析一下不,多谢了

可不可以把F1,TVS1,C16整体逆时针旋转90度画图。。。
FUSE,TVS具有什么功能,F1,TVS1就有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GND不通么

TVS通的话不短路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不可以把F1,TVS1,C16整体逆时针旋转90度画图。。。
FUSE,TVS具有什么功能,F1,TVS1就有什么功能。 ...

TVS和C16可以逆转90度,F1 就不行了吧,F1不是串在输出干路上呢,我在核实一下

网友B:
有可能原设计者是想让TVS动作时保险丝熔断,从而保护TVS和供电电源。
如果原设计者是这么想的,那这是不可能的事。保险丝动作(熔断)的时间太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原设计者是想让TVS动作时保险丝熔断,从而保护TVS和供电电源。
如果原设计者是这么想的,那这是不可 ...

假使F1动作时间足够短,当F1熔断后此电路不是照样能工作吗,此时再来个浪涌后边的一堆不就玩完了

网友F:
滤波防雷

网友G:
24V从那取滤波起多少作用,尤其布板不好时候更浪费,想同时做过压过流保护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