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内部flash不足怎么办?

楼主(2013-08-22):
我用的开发板是神舟4号开发板,芯片是stm32f107,开发板上有一个3.2寸的触摸显示屏,我想用显示屏显示多张图片,具体显示过程是这样的,先将图片转化为固定的bmp格式,再经过转化软件将bmp的图片转变为数组放入工程之中定义为picture.h文件。在通过函数调用读取数组中的数据就可以显示图片,在显示单张图片时没出现问题,但在编程显示两张或者更多图片时编译时就会出错显示内部flash不足。本芯片内部的flash大小为256kb,求助,当内部flash不足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SD卡,随便放。

网友B:
换一个存储空间大一点的SD卡  应该就能解决问题了   楼主

楼主: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已经知道了解决的办法,在这里谢谢各位的关注了。

网友C:
楼主解决方法稍微透露一些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