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TL431电路,,如图示红线框住的部分电路 作用是什么?

楼主:
这是一个开关电源电路,220V AC输入,最后输出12V DC,但是有一点不是太明白,,请教各位大神,,

如图示红线框住的部分电路 作用是什么

网友A(2013-08-22):
红色框内电路,目的是将D6负端电压与TL431内部基准电压进行比较,把误差转换成电流经由光耦反馈到开关控制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框内电路,目的是将D6负端电压与TL431内部基准电压进行比较,把误差转换成电流经由光耦反馈到开关控制 ...

哦,,谢谢楼主的解释,,受教了,,
再请教一点,,这个变压器的参数如何计算,如何确定变压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谢谢楼主的解释,,受教了,,
再请教一点,,这个变压器的参数如何计算,如何确定变压器? ...

反激变压器计算,是颇复杂的事情。
要简单,21IC有个栏目叫“在线工具”,里面就有计算反激变压器的软件,输入必要的数据即可得到结果。
要详细,先看赵修科老师《开关电源中磁性元器件》,此书在技术交流版面,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有,可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激变压器计算,是颇复杂的事情。
要简单,21IC有个栏目叫“在线工具”,里面就有计算反激变压器的软件 ...

谢谢版主,,真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