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怎么消除尖顶波的峰尖

楼主(2013-08-22):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电压波形发生畸变,峰值特别好,损坏设备,该怎么把尖顶波的尖端去掉,负载两端并联两个稳压二极管行不行?

网友A:
LC电路呢?

网友B(2014-10-11):
用消尖峰回路把那个尖峰可以去掉

网友C:
有图形吗?稳压管需不需要考虑功率大小?

网友D:
串个磁珠